华硕X44E不触发

楼主(2014-05-31):
华硕X44E 不触发 求助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咯

网友:
楼主最起码要把板子的情况说一下吧  比如短路查了吗   待机5 V 3V出来了吗  南桥晶振起振了吗   按开关有高地电压跳变吗

网友:
楼主最好把检修过程说的详细一点啊,这太简单了别人怎么好帮你

网友:
有没有待机啊,待机有的话查EC的工作条件具备没有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你要先查保护隔离过了没有,再查待机3 5V有没有

网友:
是啊 楼上说的没错 ,你这什么都没写 就写不触发 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找到原因了啊 ,用户拿到其它地方去修了,他们把BIOS清空了啊

网友:
哎,真是厉害啊  连桥都动了 H65都有助焊膏的痕迹啊

网友:
多谢各位了  我的确说的不是太明白 怨我了

网友:
先查开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看看是否有待机不。。。

网友:
先查下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