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过独立显卡后拔出 用回集显没显示

楼主(2014-05-31):
  菜鸟求解决!插过独立显卡后拔出 用回集显屏幕没显示电池放电,主板清零复位了,还是不行.求解决

网友A:
放个测试卡测试下看看跑什么码。。或者是内存接触不接吧。

网友:
先 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只能说你插太深了,还想再插

网友:
先看跑马 看能跑到什么位置 才能决定什么问题

网友:
用主板诊断卡,测量一下,看看跑什么码?这样才能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只能先用诊断卡,看档在哪个代码,然后才能分析原因

网友:
回流北桥,可以帮助

网友B:
用诊断卡看一下挡什么吗??一般会自动调整的!!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测试卡测试下看看跑什么码。。或者是内存接触不接吧。

内存条搽过了内存槽也用镊子拖过了,还是不显.档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诊断卡看一下挡什么吗??一般会自动调整的!!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

内存条搽过了内存槽也用镊子拖过了,还是不显.档85

网友:
你拨出独立显卡前有没有关机?

网友:
能完成自检不?

网友:
换个内存槽试下。。 内存接触不良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