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平台复位被拉低

楼主(2014-05-31):
hp4416s平台复位被拉低,论坛好多遇到过,没解决....大家出来分析系

补充内容 (2014-6-23 09:49):
已解决, 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拆了北桥一样,换了SB  有人说不插CPU 会被拉低,我用其他板子026的板子测试了下,是3秒左右被拉低一次,而这个明显快了,上不上CPU也一样,

网友:
声卡网卡这一类的

网友:
4416S  你拆掉 网卡 声卡 试试 PCI的

网友:
拆外设吧,表示这个在台式机上遇到过,是非门芯片的问题,但是笔记本没有,最好是用波波双通道,抓PLT_RST和其他的信号做比较,这样更能找到问题点吧,

网友:
大多都是网卡。。

网友:
没遇到过没思路

网友:
没见过!没思路!请大神们提供思路!

网友:
一模一样的故障,南桥,北桥也都换过了,bios刷过,最后失败告终,楼主修好一定发上来

网友:
拆网卡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