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USB报错 15秒后断电。

楼主(2014-05-31):
P8H61-M LX USB报错 15秒后断电。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USB 5V供电全部测试过全部正常。阻值全部打过也正常  这个主板没有什么USB跳线。。测试过 USB OC#   3.3V全部都有 换过472 822
实在没什么招了 不确定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在论坛里有人修好了.我都搞好好几块的.

网友:
以前修华硕的主板就再爱出这个问题的。。都是搞USB接口电路就修好了。

网友:
开贴之前不想去搜一下别人修好了后发的经验贴.可不是什么好习惯...这个故障华硕独家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一个华硕的15S掉电的呢。。。。

网友:
哥昨天加焊桥,成功一块

网友:
是不 是过流了

网友:
测的跳线、oc#电压都正常,那就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2014-07-07):
修好了没有哥们,oc#那个信号查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查USB口处供电电阻接地的电阻看有没有问题,一般换个822就可以,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4-08-28):
h61的15s掉电不同于以前华硕的板了,以前一般是通过822和472分压检测,现在的新板不知道怎么搞,求解!

网友:
是过流保护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