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救活mbx-237

楼主(2014-05-31):
机器型号:索尼pcg-41219

板号:mbx-237
故障现象:不触发,没有待机
维修过程:拆机测+3VALW,+5VALW没有。+3VALW,+5VALW由PU121 SN0608098RHBR产生,14pin27pin控制ALW_ON低电平

ALW_ON由pu15产生

实际测量pu15的2pin电压正常,1pin无电压输出,没有找到同样的芯片代换。看到图纸上还有一种方案拆掉pu15,添上pr150一个10k的电阻, 待机电压正常,此机修复

 会员3402832元2023-1-5 10:26
 会员1973302元2022-11-17 14:44
 会员7434802元2022-10-23 17:06

网友:
难不到这IC时用这方法不错。。

网友A:
这个PU15是欠压检测电路。一般使用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U15是欠压检测电路。一般使用作用不大

我拆掉以后先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电压只有0.4v,换了10k的才可以,不知道是我的机器特殊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K级别的作上拉应该是可行的!这个不好说,应该是比较特殊些

网友:
不错的想方,懂上电时序就不怕改电路

网友:
这个方法好,省了一个芯片,以后遇到也试试。

网友(2014-07-15):
我的本也是开不了机,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怎么查一下才能确定呢,谢谢

网友:
这个方法好,我已遇上3个了

网友:
楼上确定不?难道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就可以省一个芯片了!

网友:
PU15在主板哪里的   楼主有点位图吗  跪求

网友:
难不到这IC时用这方法不错

网友(2014-08-23):
学习了。不错的搞法

网友:
牛X了,又学习了

网友:
借用楼主的方法修好了一台机器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U15是欠压检测电路。一般使用作用不大

PU15是欠压保护的,跟月饼老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的,厉害

网友:
这个方法好,我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楼主招式独特  一招至胜   牛

网友:
感谢楼主,我遇到一台是公共点短路,修好短路后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依葫芦画瓢修好一台

网友:
是个通病了 。。。

网友:
修过几个这样的主板都是这样的办法。

网友:
没修到过,这款

网友(2015-03-24):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