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备份固件问题

楼主(2014-05-31):
像图上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处理?

网友:
直接打报废吧   工厂都搞 不 了  上面 不是说

网友A:
模块损坏,备份不了,找个匹配的写固件。

网友:
找个通刷固件看能写上不?写不上只能砍头。再不行就只有报废了。固件区坏道。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块损坏,备份不了,找个匹配的写固件。

还好之前备份过,重写这几个文件就好了,只是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怎么开SF,或者说不明白什么是SF

网友B:
试一下备份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备份磁道

你好!是操作这个么?

网友:
固件区坏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