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索尼进水一例,小维修、不喜勿喷~~~

楼主(2014-05-31):
机器型号:索尼PCG-5J8P
机器版号:DAGD1AMB8CO
     REV :C
      故障:显卡背面进水,轻微腐蚀、

处理后,电流跳1.2A-1A-1.2A-1A.循环跳,
经测量,平台复位已经有了(网卡22脚),想想应该是没过显卡,当去查显卡工作条件时:发现PQ45的S极并没有产生VCC1.8V,再去量进水处PQ45的G电压,发现其不正常,原本应该是一个高点平来驱动PQ45开启,但是现在却只有0.7V,说明电压被拉低或者PQ45损坏没有完全导通。
决定先查下PQ45-S脚的电路,测量,发现后续电路正常,但S极却没有高电平,那么也只有换PQ45了,更换后,通电触发1.1A-1.2A-1A-1.2A-1.6A-2A-显LOGO

维修到此结束!
此板为PQ45损坏,导致电压没有完全导通~至于电压为何被拉低,我就不知道了。。。。
727747
新手驾到---不喜勿喷~~~~

SONY CR-13 QD-GD1.PDF

借鉴图纸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会看图就学的快了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会看图就学的快了( a; }5 j% 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会看图就学的快了

嗯嗯,主要感觉理论一定要好。
再者就是实践了。。。有时候只是些小问题,实践不多,查个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会看图就学的快了( a; }5 j% C

嗯嗯,主要感觉理论一定要好。
再者就是实践了。。。有时候只是些小问题,实践不多,查个老半天~~~

网友:
理论很重要,实践也很重要

网友:
理论是要的,但实践还是需要的

网友C:
楼主有图纸上传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图纸上传一下呗!!

我用的只是代用的、要得话我上传吧~

网友:
感觉在胡说

网友D:
你说说我哪里胡说了???

网友E:
这个也能代用吗

网友F:
是MOS管不良导致的么  换了MOS管G级电压成高电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MOS管不良导致的么  换了MOS管G级电压成高电平么

嗯嗯、的确是!!!换了MOS管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能代用吗

也不是全部都代用,只是这图纸也是索尼差不多型号的,也许是版本不同,所以其他地方有些就找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说说我哪里胡说了???

你知道烧3V电感系供芯片发烫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H:
你这是新手嘛!懂得这么多!什么是平台复位????其他帖子讲的复位是什么意思什么位置@( ̄- ̄)@我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烧3V电感系供芯片发烫是什么原因吗

我做过类似的实验,不断开3V前级电感,直接烧的话会发烫,但是芯片是好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懂

谢谢楼主提醒,我忘记要断开电感再烧了

网友:
理论实践相结合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烧3V电感系供芯片发烫是什么原因吗

按照正常的判断法,只要确定3V有短,第一步肯定是先断开电感,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确认是那一边短了才会去追查元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新手嘛!懂得这么多!什么是平台复位????其他帖子讲的复位是什么意思什么位置@( ̄- ̄)@我不懂 ...

这个让我怎么说呢,接触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复位?具体怎么解释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当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后就会产生复位~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有些说得不对,还望路过的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让我怎么说呢,接触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复位?具体怎么解释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当芯片的工作条 ...

那我多接触见多不怪了

网友I:
我是新手,不会看图纸能学会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新手,不会看图纸能学会维修吗

可以考虑板卡级的~~~图纸最基本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