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2a

楼主(2014-05-31):
外接不显,内接有背光无显。显卡是在一块板上的。加焊,换显卡都没用还是有背光无显,求解。

网友:
查一下外为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外围电路检查看看

网友(2014-07-18):
楼主还是显卡问题,显卡板这东西,焊的多了就容易出问题,建议换一个新的显卡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