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ACER AL1916W电源IC型号

楼主(2014-05-31):
芯片上的字看不到,只看到最后有个A,认知道什么型号麻烦告之,谢谢
芯片

网友:
板位号DAC-12M030

网友:
一般都是DAP8A。你对一下引脚功能。

网友:
是贴片的,不是直插的

网友:
早几天修到这个板子,的确是DAP8A,这板子大概还有点映像,滤波大电容负极连着四个R200的电阻再经一个电感到开关管的S极,G极是接15欧姆的电阻到芯片的5脚,4脚接地

网友:
那不是能看到吗

网友:
你到淘宝上问下呢 问卖电源板 这个芯片的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