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A190A2-A02-H-S1驱动板接口定义

楼主(2014-05-31):
求A190A2-A02-H-S1驱动板接口定义

网友:
驱动板图片

网友:
双排线的驱动板老款的,8针是电源、7针是按键的、双插口是屏1输出和屏2输出,双输出是左屏和右屏画面

网友:
你要的是与电源版的接口,还是与面板按键的接口?

网友A:
与电源板的接口是:ADJ        EVA
GND        GND
GND        DEJ
5V        5V
13.8V        VADJ
MUTE        SHUT
AOR-        AOR+
AOL-        AOL+

网友:
按键版接口:ON-8:R-10:G-9:GND-1:UP-12OW-13:AUTO-14:MENU-11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电源板的接口是:ADJ        EVA
GND        GND
GND        DEJ

ON OFF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