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二修 运气好

楼主(2014-05-31):
故障:待机0.03,触发后0.04又掉到0.03,拆开发现被别人修过,ec动过,换了ec还是同故障,用示波器测试公共端不正常,有跳变,Pq11 d极触发 后19v降为0v,s极也是,测试pq10 d极没有变化,测试S有变化,测试G极控制极是,G极控制端的电压是PQ10内部集成的二极管过去的,怀疑是PQ10坏了导致G极控制端供电不足,换了之后 ok 修复完毕。图片传不上去

网友:
小图才能上传的,你用QQ里的剪切工具剪了再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