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开机电流表显示大短,显卡柱子都掉了,大师如何维修啊?

楼主(2014-05-31):
华硕X82S开机电流表显示大短,显卡柱子都掉了,大师如何维修啊?

网友:
连图都没有,谁知道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
你这问题太深奥

网友:
先把短路的问题解决呗 然后再搞个固定显卡的金属柱子咧!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先修好短路,再逐一解决后面的问题

网友:
先把短路解决,显卡柱子用电胶固定不就好了

网友:
当然先修短路

网友:
比我还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