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掉了一个金手指,怎么补上才不会掉?

楼主(2014-05-31):
内存掉了一个金手指,怎么补上才不会掉?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
补是补不上了。找到掉的引脚飞到对应主板内存的脚上就行了

网友:
502 占起就可以了,简单的说

网友:
不是重要就不要补了

网友:
搞平金手指的位置用502胶贴上去再连线。。

网友:
如果是地线的话是,可以不用去接它。。应该无事的。

网友:
在费内存上取下一根金手指,然后用502粘上,在用线连上,速度要快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没有补过。。呵呵。。。

网友:
用502粘,飞个线。我之前补过一个,客户插坏的。连内存槽都插坏了。
A55
bucuo 不错。。知道了

网友:
就是旧的内存上面的脚不好弄啊

网友:
用强力胶粘上去,不要弄差的胶水

网友(2014-07-24):
从旧内存上挖一个脚,然后将坏的地方挖掉,用502粘上,最后将金手指和板连起来。

网友:
试试用502试试看

网友:
人工是难的,飞线吧

网友:
取坏的内存金手指,502粘好,迅速飞线。

网友:
只能飞线了!

网友:
恩!用502胶水补得不是很牢固呢!重新插拔几次就会掉的呢!楼主还是飞根线呢!比较好!

网友:
换PCB板 刷SPD

网友:
huan换PCB最有希望

网友:
502胶贴上去再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