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上硬盘就掉电

楼主(2014-05-31):
一台IBM T60的本本,老掉牙的机器,这个机器故障比较怪,你不上硬盘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上了后要么当时就掉电,要么是进了系统后掉电,我把3 5 伏待机芯片换了,滤波电容也换了,都不行,没思路了,这老本子本来修的就少,没啥经验,又因为不上硬盘一切都是好的,不知道从哪查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下硬盘供电稳不稳?

网友A:
硬盘是否好的,另外我见过有两块硬盘电流规格(一电流大,一电流小),电流小硬盘正常,电流大硬盘进系统选择界面掉电!!两块硬盘都是好的,不过也没有搞定什么原因!!

网友:
南桥试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否好的,另外我见过有两块硬盘电流规格(一电流大,一电流小),电流小硬盘正常,电流大硬盘进系统选 ...

硬盘换过了的,一样不行,老机器真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换过了的,一样不行,老机器真让人头疼

这可能是某项供电不足,引起掉电!只有向大神们指点了!

网友:
查下3B 5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了,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把CPU供电的电容换了就好了,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掉电

网友:
插上硬盘查硬盘的供电是不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