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主板受潮,修了一下,开机大小写和无线灯互闪

楼主(2014-05-31):
华硕A43S主板受潮,BIOS旁换了2个电阻,开机大小写和无线灯互闪,屏不亮

上图,中间两个电阻是换的,

网友:
电阻得等值对换

网友:
互换就能正常了?还是原来虚焊了,属于等值电阻互换,实际是加焊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不好干呀!

网友:
我现在待机,测BIOS电压,除了4脚是地线,其他的都是3.3V,还有两个是3.15V感觉不正常

网友(2014-07-07):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就是,就是,得知道那两个电阻到低是多少,要不然换上去也可能不识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