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求助SONY DSC-S730能开机关机没图像!

楼主(2014-05-31):
求助SONY DSC-S730能开机关机没图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儿呀?这机器有通病吗?

网友A:
肯定有原器件有问题,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原器件有问题,仔细找找

朋友!能具体点说吗?是ccd坏了还是快门什么的?这机器有通病吗?谢谢!

网友:
我刚才把相机拆了,初步怀疑主板有毛病可没有件换,没法试!
还有个奇怪的事儿,这相机开机镜头出来后,镜头里边的快门口是关闭的,按拍照键快门会打开一下在关闭!
快门线我测了没断加1V电能咔咔的开关!
求大师指点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