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78 SE 通电自转

楼主(2014-05-31):
  今天闲着没事干,拿着一块放了两天的主板 姿势都摆好了,直接通电看是什么问题了  开机自转。不跑马  有内存供电 桥供电 都具备有电压  就是没U电压。先从不跑马开始查吧!下了一个IO的图纸 有几位师兄们给我指点了一下。先查IO的1脚 是12V 7脚也是12V   33脚3.3V。怀疑桥的话 查PCI的A15脚 3.3V。都是的话 就把IO旁边的822排阻全部更换了   师兄们都给我说 我就去换吧   换好了以后突然发现不自转了   于是心中自自暗喜不会好了吧  于是触发没反映  难道还有问题吗?  于是我去问师兄们  师兄们说喊我查条件 我不懂 怎么查  后来谭总叫我干桥 因为是英伟达的桥  我们都怀疑桥虚汗了 于是今天没事 我就去干桥  加焊了一下  哈哈对了。跑马了 ,而且都亮机了。  这次让我长进了不少  在这里感谢谭总。还有其他的师兄们  在这里 我感谢你们  有你们真好 上图 亮机了     特别感谢谭总!!还有巩兄  谢谢你们两位的支持 谢谢了
   加焊只能确保问题所在。还需要重植株。不然用不久 或者换桥哟!  多谢饼哥的提示!!在此感谢!!

网友:
谭哥  才5分哇?  大家觉得好 多加点分哟  没分啦

网友A:
返修的时候,记得来通知下。

网友:
饼哥  小弟我第一次发这种帖子 能加点分吗?别打击啊

网友B:
首先,恭喜维修成功,既然查io条件满足  并且向南桥发出供电请求,且南桥没有返回信号  有理由怀疑桥这块的问题    单桥容易坏    我们相信按照时序和不断的学习  你会很快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的时候,记得来通知下。

饼哥  加点分吧  支持我们小小白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维修成功,既然查io条件满足  并且向南桥发出供电请求,且南桥没有返回信号  有理由怀疑桥这块的 ...

谭哥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返修的时候,记得来通知下。

直接通知谭哥。。哈哈

网友D:
返修的时候通知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的时候,记得来通知下。

饼哥  可以加点分么?

网友E:
就怕不稳定,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修的时候通知一下哦。。。

这这。。我换桥  我看要返修不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通知谭哥。。哈哈

哈哈!定了一个桥  准备换    不然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不稳定,用不长

是的  要换一个桥

网友(点评):
换桥也不划算,收不起价钱

网友:
重新直球 才能长久加焊 返修的多

网友:
重新直球加做好散热可以会用得久点。。

网友:
直接加热可能用不住,最好还是重新BGA

网友:
NV桥虚焊是通病,让楼主捡到了

网友:
加焊不受用!如果重植是否受用?????????

网友:
缺分就多修几块板,多发几张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