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二修技嘉主板 4个故障 修复

楼主(2014-05-31):
        技嘉M52二修主板 4个故障 成功修复
主板型号:技嘉M52L NV单桥架构
表面现象:主板很多地方有动过痕迹 上电不跑代码
故障详情:故障一   静态打各供电阻值都正常  上电为诊断卡 复位灯常亮 不跑代码。。。。

           测PCI时钟为0V

    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 是主供电的一半

    测CPU得VDDA供电 2.5V 正常

   测CPU供电0V 不正常 第一个问题

          测CPU供电开启1.2V正常

     测PVCC 为0V 拆掉电阻 电容 还是为0 确定芯片内部短路

           换完CPU供电芯片 ISL 6324A 在打值恢复正常

        换完后上电 瞬间电源保护 打值找出损毁的MOS管

    换完管子在上电 故障依旧 屡烧上管  打G级到供电芯片的阻值为无穷大 G级到芯片断线  找根漆包线飞上 在打值 恢复正常  并且CPU供电 顺利产生。(第一PVCC短路 第二个MOS G断线 修复)

第三个故障: 上电依然复位灯 常亮 测量 总线电压为0.3V 不正常

   此电路由 LM358+MOS管降压原理 测MOS G级也为0.3V  测芯片3脚电压同样是0.3  通过测量发现 2个分压电阻 掉了一个1.3  上拉掉件  第二个是1.2K电阻和1.3K分压得出1.2V  输入为2.5V  因为短时间找不到1.3K电阻   找了2个一样的1K电阻 换上  这样就是 各分压一半 也就是 1.25V 多出0.5 也没关系

  换完电阻后 再次开机 测总线为1.24v  顺利跑码  (第3个故障 没有总线电压 修复)

第4个故障:  U盘进PE测试  软关机后 桥供电 CPU 供电 内存供电 都还有 风扇也转(不能关机 图片太多了 就不一一上传了 )按照上电时序的 反方向也就是关机时序 来测量  AMD上电时序是:PWR_BIN#---PS_ON#---SLP_S3#---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先测总线供电为0V 已关闭  在测桥供电1.2V  CPU 1.09V    既然总线供电已经关闭 说明前面发出关机信号已经正常  按照上电原理 一路供电正常 产生的PG 来开启下一路 那么关闭的话 是先关闭开启信号 开启信号没有了 就会拉低PG 经过测亮发现 HT_VLD 信号依然是3.3高电平  正常总线供电关闭后 会通过转换拉低HT_VLD 测量发现 Q279 处于截止状态   测量S级到D级 为无穷大 管子内部开路导致 不能拉低 HT_VLD信号  在料板找一个确认好的管子 换上 在开机 进PE 软关机正常  至此 第4个故障也完美修复。

网友:
不错 我要是有巩兄你一半的技术就好了  真羡慕 我也要努力去鸟

网友:
后面关机时序部分分析的还是不错,
可能是为了写贴子,前面恩路有点混乱。
拿片板来,首先量的cpu 供电,直奔主题.我认为这个来得最直接点, 再去看内存供电,桥供电,复位灯…
无CPU_CORE  首先量mos 管也是最快的方法,直接打G极阻值或波形 ,因为MOS管最易坏,其功作在高频高电流状态,损坏率比cpu供电芯片多得多。
换PWM 供电芯片,为防止MOS 管G极开路引起烧电路,一般换好要打下mos 管基极对地阻值。
新手能有此功力,实属老师教学不错,给你加分了。

网友:
关机的时序就是开机时序的反方向

网友:
这帖子要是老徐看到,怎么也得加个20分吧

网友:
呵呵  老徐这2天不在线 搞什么飞机

网友:
巩班长令我明白到修主板能达到这么高的修复率的

网友:
这种程度的坏板,要有图纸才能修好
靠经验,那得修多少年啊......

网友:
这思路太牛B 了。。。。

网友(点评):
对,,特别是关于不能软关机的维修,非常精彩。。

网友:
巩班长牛比啊

网友:
有这样的扎实理论知识,遇到啥板都可以淡定啦。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思路很清晰,分析的很好

网友:
大神修板!凡人看看…

网友:
有图纸么?楼主技术和思路都很清晰,老徐确实教得很不错啊

网友:
技嘉基本有图纸,楼主理论很强大啊

网友:
道理讲的很明白,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怎么从密密麻麻的元件当中找出哪一个是该电路上的元件呢?

网友:
顶,前段时间我的主板坏了,结果也没搞好,没配件,而且也没有经验,查了好几天也没弄好,IO也没拆下来,搞坏了,郁闷。

网友:
真厉害,我有你一半技术就好了!还要多加练习!巩固知识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
哥们  真够细心的哈

网友:
人家都说了嘛,楼主的技术就牛X啊,我们值得学习啊

网友:
低调哦  没你们实地的厉害

网友:
学习了哈哈,不懂找你帮忙

网友:
楼主就是我的学习对象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好思路,搞定就赚钱

网友:
确实很牛B!

网友:
理论太强大了~~~~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远程班的都这么强。。。

网友:
理论很牛钗i

网友:
老徐这两天放假 去东莞了

网友:
思路清晰!榜样啊!

网友:
高技术含量贴!精采!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理论很强悍 我的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这么多个故障点都给你修好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时序掌握的什么清楚了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 楼主发的 是不是我的等级低吗

网友:
这板子都能修好,技术和耐心缺一不可啊

网友:
楼主修台式机都这么耐心,而且技术高超,是高手啊

网友:
好牛逼的说 学习了

网友:
大师级别的

网友:
非常牛b的技术,那么多故障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
好牛插啊,忘尘莫及,要是有你一半技术就好了

网友(2014-11-15):
技术好,还愿意分享的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