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无显示一例

楼主(2014-05-31):
今收到一个Acer 4520G的本,客户说没显示,我开机一试是没显示,但是开机能看到有一条蓝色的坚线。叫客人留下电话,我就开始修了。外接了一个显示屏试一下,也是没有显示。就上直流变压器看开机0。几A到1。8A。到2A,正常是有显示了才对呀,上一个测试卡看了跑呀,一直跑完屏从黑屏到有一点点光就是没有显示出来。它这个本显卡是可以拆下来的后来那种。本来想刷一下BIOS的,但是想到它这个是8400的显示,N卡很容易是显卡虚焊的,不管了,就拆下显卡加焊,400度上。2分钟,加好焊等到10分钟凉了上机一试,开机两秒钟还是那样,3秒4秒有了,有了Acer的图标出来。上硬盘进系统了。但是。。。。。用无线上不了网,用有线可以。说无线开关没打开,没有可用的网络。找了找找了找也没找到呀那开关。NF+F3也不是呀。上网查了一下。说要重装无线网卡驱动。我也上官网下了两个无线网卡驱装上还是一样。后来再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是按键盘上面有5个按键最左边的那一个。一按,灯亮了。这个按键的图标像是打开光驱的图一样不像其它牌子的笔记本是WiFi图标。有了,有了。有可用网络了。输入密码连接,OK了。报了150元。客人说修吧。OK了,到手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网上搜了,我遇到过是把电池取了,bios的默认为关闭无线网卡,要设置BIOS

网友:
这个机器的MCP67这个桥也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