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44HR bios

楼主(2014-05-31):
客户送修华硕X44HR 不触发,据客户说送修到其它地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不修了,经检查板子哪里都看不出来动过,最后考虑先刷BIOS、
吧,找了一个X44H的bios刷上去出发开机了,电流到1.5A就不走了 ,应该是BIos不对,求bios 马上上图 H65芯片组  CPU是焊到主板上的,显卡是AMD的

网友:
在线等哦
、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
又有新问题发现了 看桥动过    上面还有助焊膏的痕迹啊 是不是动过桥呢 马上看看吧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ASUS x44hr.zip

网友:
谢谢你了 ,正好需要 ,这个如果是bios不对的话到底是桥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也不好判断了

网友:
不对吧、你给的这个bios是2.5M的啊 原机的应该是4M的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