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转载:锤子手机T1做工详细大揭秘 iPhone都弱爆了

楼主(2014-05-31):
经过了两年的沉淀,锤子手机终与我们见面了,我们先不谈老罗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也不谈锤子手机是否足够完美,更不谈如何用情怀去做好一款智能手机,我们今天要说的只有一件事——做工,锤子手机作为一款硬件终端产品来说,除了性能以及体验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那就是设计与做工,而今天笔者将准备操练起来,这也是锤子手机内部的一次探秘之旅。

虽然锤子手机不支持更换电池,但实际上它的后盖是可以打开的,我们需要打开锤子手机的后盖,因为这样我们也能直接看到它背部的17颗螺丝,对!你没有听错,就是17颗螺丝,而且这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刺激的。

事实上,不用完全拆下这17颗螺丝,中间那块钢板也是可以拆下的,但因为这些螺丝的长短、胖瘦还有类型都不同,所以一起拆下来放好位置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没有什么拆机经验的话,这条建议对于拆装任何设备都适用。

锤子手机的锂聚合物电池

个别排线有贴片保护

拆下钢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两个小贴片用螺丝固定,他们是用来保护下面的电池、屏幕等排线的。拧下这些螺丝我们就可以把电池排线卸下来并且将电池拆下来,不过要注意的是,虽然这里有两个塑料片用来辅助拆下电池,但是中间还是用胶粘住的,不要过于暴力的拆下,因为这种没有“外皮”的锂聚合物电池是非常软的。

拆下电池之后,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锤子手机整个机身内部的大致结构,右边的主板呈长条形,上下还有两部分压在主板之上,这时候我们还不能直接拆下主板,并且主板上还有两个螺丝将其固定在中框上。

拆下电池后即可看到大致结构

拆下塑料板颗拧下3颗螺丝

其实在主摄像头的金属框架上还有一枚螺丝这时候才能看见,并且在进行下一步之间千万检查一下主板上的排线都是否拆下了,毕竟排线那样脆弱的线材是非常容易折断。

前面板的各种孔位

震动单元和光线+距离感应器

左侧是主摄像头有测试前置摄像头

想要拆解顶部部分,需要覆盖在上面的塑料片取下来,之后我们就能看到三颗螺丝,拆掉顶部的塑料框我们就能看到前置摄像头、光线+距离感应器等原件,整个设计还是非常巧妙的,并且固定的也很稳当,从这里我们还能看到圆形的震动单元。

主板上大部分芯片都有金属屏蔽罩保护

之后我们就可以小心的拆下主板了,因为主板最下方有一根射频线所以也要格外小心。我们可以看到锤子手机这块主板采用了长条形的设计,双面结构,集成度还是非常高的。

MBG965H芯片和海力士的2GB RAM

OPA2604AU运放芯片

由于大多数的芯片都用屏蔽罩焊死在主板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芯片并不多,比如这块非常显眼的由ARM Holdings生产的MBG965H芯片,还有海力士(SKhynix)的2GB RAM芯片,还有在发布会上老罗提到的OPA2604AU运放芯片,虽然这些芯片没有屏蔽罩但也都有散热贴片或者散热硅脂等粘住。

拆下了主板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锤子手机底部的构造,同上部一样底部有一块塑料盖板,我们可以看到射频线的另一端也需要小心的拔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小心的通过卡片或者专用的拆机工具将那个褐色的金属片拆下,因为使用胶粘的并且本身质地比较脆弱,所以要格外小心。

机身底部的同样有塑料盖板

拆开后结构也比较复杂

拆褐色金属贴纸

整个microUSB尾插全貌

左下角有个小PCB板需要注意

拆下褐色金属片后,整个microUSB尾插就可以卸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层式的PCB电路片,左下角还有一个小型的PCB板用螺丝固定住,你以为拆到这里就算大功告成了?当然没有,我们可以看到锤子手机内部左右两侧是银色的金属框架,中间那跟排线就是锤子手机两对音量按键的排线,通过拆下固定他们的螺丝我们不但能够拆下这两个按键,还能分开中框与前面板。

中框音量键的螺丝左右各有四个

两对音量键实为一个排线

之后便可分开前面板与中框

三枚实体按键

锤子手机全家福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板上的实体按键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触点还有前面的按键部分,整个设计还是非常精巧的。到这里我们的整个拆解也就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锤子手机一共有背板、内部钢板、中框部分以及前面板共四层结构。

总结:
在这次拆解中,笔者只有一个感慨——螺丝多,真是多,并且内部构造非常的巧妙,整个排线的走线、还有位置都非常规整,虽然排线和细小零件很多,但绝对不乱。整个机身结构中只有两处卡扣,其余全都用螺丝固定,这让整个机身的强度大大提升,并且更加稳固,工艺难度同样也增加不少,最重要的是这直接导致了成本的提升,说句夸张点的话,单单就锤子手机的做工来说就对得起这它3000元的定价,做工和设计真心强过iPhone,这也是笔者目前拆过用料最良心的一部手机。在这里我不想用情怀、用细节去描述什么,单单是这近40颗螺丝就能诠释什么叫工匠精神。

网友:
学习下,下次好拆机换屏

网友(2014-07-27):
40个螺丝钉,,这手机比,,笔记本都多,,

网友(2014-12-24):
锤子手机外表不错,不知道系统好用吗?

网友A:
40个螺丝钉,也太多了一点。

网友B:
长知识,好铁呀。

网友:
40颗螺丝醉了

网友:
看来贵还是有贵的道理

网友:
1000入手了一台别人用了一个月的,用了一星期又转给别人了,有些地方还是不错,当跟IPHONE比还差蛮多距离。

网友:
不是单看做工就可以的 主要是设计的是否合理

网友(2015-01-24):
说句实话 t1真的不怎么yang   有些只是老罗吹出来的

网友:
镙丝多,说明设计得不可靠,繁杂。应该学习一下苹果。都是人设计的。

网友:
也太强了,是指螺钉多的强

网友:
有XX的嫌疑

网友:
长见识饿了

网友:
涨姿势了。。。   。。。

网友(2015-03-01):
好枪手,如果本文的作者真的是到为锤子代工的工厂做工,会有什么感想?几十个长短不一的螺丝,生产组织上可能简化吗?
曾经看过某个国产摩托车设计师发的帖子,谈到塑料件的卡扣的时候,指出卡扣在图纸上是可以扣起来的,但实际上就未必,做出来后要试,不行就改模。卡扣和上螺丝,哪个更容易组织生产就不用说了。锤子不用卡扣而用螺丝刀,恐怕是跳票跳多了赶进度的吧?在枪手手下居然成了高强度的代名词

网友:
拆完机器,收也麻了

网友:
手机应该对得起老罗的情节了。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中国人不是做不出来好东西

网友:
是用安卓系统吗?电池不能换,那咋整?

网友:
能组装回去么?

网友(2015-04-01):
罗胖子的产品!

网友:
在哪转的吧!!!!!!!!!

网友:
看到螺丝数量惊呆了

网友:
螺丝钉多,估计是设计经验不足吧!螺丝越多,摔一下出问题的几率更大。

网友:
.。。这个做工。还真是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个螺丝钉,也太多了一点。

螺丝不一样容易弄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好铁呀。

锤子么呵呵

网友:
螺丝也太多啦。

网友(2015-05-12):
不知道好用不好用.看样子不错..

网友:
试问你是喜欢拆IBM系列的几十颗螺丝 还是喜欢拆苹果MAC 你是喜欢轻薄 还是厚重?

网友:
只可远观,不可一棍子打死

网友:
只要使用安卓系统,就避免不了卡顿的情况。苹果贵好用,就是因为系统好

网友:
老罗的情节机

网友:
表示和苹果还有差距  价格来说值得了

网友C(2015-06-29):
做工没有比iphone好,但是比国产的其它手机强很多

网友:
光这40根铁,也值了!

网友:
一直梦寐以求

网友(2016-01-28):
螺丝这么多,强度肯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