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8f1cpu风扇插口附近烧了一个三极管不知道具体型号求高手

楼主(2014-05-31):
现在通电不显    只能看到三极管上的1个0      具体看图   版号VBL30 LA-9351P

网友:
你找一个同样在风扇接口位置的换上去就行了噻

网友:
看看图纸是个什么样的管子,然后去料板上找个

网友:
换个N管试试

网友:
l版号是la-9351p吗?是的话Q54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