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进水维修 历时4天 起死回生

楼主(2014-05-31):
型号:HP 4411S
主板版号:6050A2252701-MB-A3

1.客户描述机器进水半个月了,进水后就没用了,放家里放了半个月。心想半个月了主板还不腐蚀懒了啊。 先拆机看看  在说吧 。

2.拆机后,发现进水不严重,51125 腐蚀发霉,网卡芯片附件有轻微进水痕迹,其他地方都没有。心想看来要挺走运的啊,半个月都没什么大事。   没办法为了吃饭,报了300大洋。跟客户说半个月腐蚀太厉害,烧了不少东西。   客户想了下  说修。  跟客户说坏的太多了,要3-5天时间,丢下机器。

3.客户走后,拿出我的神器,洗板水,开始清理起来。先处理51125,清理完,发现一点腐蚀痕迹都没有,只是发霉了。 看了问题不是很大。处理完,开始接电。电流0.12。看来51125坏了,找到芯片换个,3,5v正常了,接电,开机。电流起来了,0.02--0.4--0.4.....晕没了 掉电继续如此。  郁闷了   看了没捡到便宜

4.拿出万用表,开始按部就班的量了起来,先打了所有的电感,都有电,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思考了下,既然电都有了,那时钟呢?   马上打开示波器,找到主时钟晶振 X1001,捣了一下,啥都没有,看了时钟真的有问题,懒得测了,先换吧,找个晶振换上,在测 还是如此,看来不是晶振的问题 ,换时钟芯片,找个料板拆了 换上ok了

5.加电开机0。02--0.4-0.8   又不走了        头大了   问题 还真多啊     看着电流走势应该是不跑吗。
拿起示波器探针,打开点位图,开始测,H_ADS#   CPURST#    PLT_RST#    考虑到时钟也坏了,网卡进水,猜想可能南桥也出问题了,  算了  不测了   换个在说。

6.   上BGA, 换SB  。   换过后,接电,开机, 故障依旧。   现在真的是没思路了。 算了放一边,反正跟客户说了3,5天时间,晚上想想再修。

7, 回去想了想,理了理思路,不跑码,不一定是南桥啊,也有问题CPU 或者北桥问题啊,考虑到进水位置,在CPU底座附近,会不会是CPU  出问题了。
第二天上班,现在找个CPU 换上 试试,还是如此,又把4411s的CPU 装其他机器上能点亮,看来CPU是好的。   到次我彻底迷茫了,

8. 算了,从头在来一遍,会不会是那个PWGOOD信号没到呢,或者主时钟的那个时钟信号没到南桥呢?   于是找出点位图和图纸,把所有的到南桥的时钟芯片,全部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在把所以的供电芯片PWGOOD芯片查了一遍,查到 V1.5S_PG V1.8_PG时发现只有2.5V ,

可是1.8v,和1.5s 点都正常哎,PG到底有什么作用,2.5v会不会影响机器跑码呢。 继续V1.5S_PG往下查,发现PG芯片没有其他的用处,只到了这里,

我首先测了U1002的7脚PWR_GOOD_3,3.3v正常,u1002  5脚2.5V 6脚 2v,  没什么影响,U1002是个比较器,5pin >4pin    就可以了 ,再说PWR_GOOD_3 正常,也么去深究,看来不是这里问题。    头都大了,改查的都查了 ,没什么问题啊,就放了一天。第三天没心思搞了   还有其他机器要修,就打电话通知客户修不好了。     由于忙着也没装起来,丢一边放着了。

9.第四天上午客户还没来,刚好到下午没什么事了,准备给装起来,把好的51125给换了下来,南桥不想摘了,估计客户原来也是好的,算了  便宜他了。
准备装机了,可是又不死心,毕竟300大洋啊, 这年头维修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真不想放弃。于是  放着又去论坛上逛了逛,看到一例开机0.8V掉电的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5896。心想我的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呢,算了反正没事,又把51125换上,在去看看CPU供电。

CPU供电0.9V ,感觉应该不是这里问题,又去查TPS51620   发现 PM_DPRSLPVR为低,PM_DPRSLPVR是进南桥的,可是我的南桥是刚换的啊,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PM_DPRSLPVR这个信号时深度休眠  我觉得正常应该就是为低的    可是不确定,算了先放着,再查其他的

把TPS51620  几个主要条件反复查了几遍,觉得 没什么问题,又拿示波器把电感测了下,哥乐了,  哈哈
看图:首先是L30的波形,没调看个粗略的,应该是正常0v-19v

其次是L29,明显不对0-3V左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又拿万用表测了下阻值正常,又测了下上管的G级对地值,Q1022  450左右,可是Q1021只有23左右,又把CPU拆了量   又正常了,装上又低了。想了下G级的阻值在怎么随着CPU有没有变化呢,一般只有电感的对地值才变化啊!   难道G级跟L29短路了?测了下果然如此,为了进一步确定下,把Q1021拆了  测还短了,那么就应该是供电芯片问题了。

又去找了个TPS51620换上,在测Q1021 G级对地值400多了  正常了,上电,0.02--0.8--1.10  -0.9--1.20     终于过去了,接屏,开机终于看到HP 字样了。

赶紧装机测试,赶在客户来之前测试是否正常,然后重新通知客户。

结果忘记验证PM_DPRSLPVR  正常到底为高还是低了    郁闷

附上BIOS  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
金属的机子  进水的,。得细心

网友:
不错,进水的最考验耐心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修这么久都不弃。。。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这样的问题都能查

网友A:
坏的比较全面,3-5伏,cpu供电管,楼主,我怀疑那个时钟芯片没坏,是时序还没到呢

网友:
楼主 这样的机器都能修好

网友:
HP 4411S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楼主修好这个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B:
佩服啊!我等只能抬头仰望高手的成绩!顺便请教下怎么又快速又准确分辨BIOS和EC BIOS找到它们位置有特殊符号吗

网友:
真心发现,不要轻易放弃,还真会发现有另一片天空。。为楼主开心。。值得学习

网友:
此贴故障不错  不过我没分了 要不肯定加上

网友C:
G级对地短了 这路电压还能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级对地短了 这路电压还能出来吗

不是对地短路   是G级和输出级短路   芯片问题     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啊!我等只能抬头仰望高手的成绩!顺便请教下怎么又快速又准确分辨BIOS和EC BIOS找到它们位置有特殊符 ...

2个BIOS 的芯片    一般来说  SB BIOS 在南桥附件     多为大8脚的   比mos管大  这个比较明显     EC BIOS 一般在EC 旁边, 大小跟MOS管差不多,你可以从芯片型号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比较全面,3-5伏,cpu供电管,楼主,我怀疑那个时钟芯片没坏,是时序还没到呢

时钟芯片  应该确定坏了,因为换个时钟就出来了。  我的猜测可能是3V 或者5V 短路  导致时钟和cpu供电出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早换CPU供电芯片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确实搞维修不容易,不知道哥们用的4天时间修好挣了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