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725 板号HM40-MV 小修一例

楼主(2014-05-31):
今年第一次发贴
二修 宏基 D725
板号 HM40-MV
地: 广州
故障:不触发
同事拿片板子给我,板子好多地方都动过系统供电 辅助供电的,EC同事取了下了,还有网卡,说是网卡装的是51120IC 我说51120那是什么网卡是系统供电IC嘛。同时同事也取下EC了,他说是前面被别人搞过的。还好桥没有动过 EC 原机是KBC773L 上家换成KBC775L的,不过记得KBC775LKBC775L曾经在DELL机的可以替换的,同事说没待机,我接过板子看了一下,测了一下没有短路,手上也有这个KBC773L EC 就不要上家装的那个KBC775L了,再说又不知道好的还是坏的。还是装手上的KBC773L 的吧。原机也是这个型号的,更保险一些。一拖焊盘一跟线掉了,唉!没事拉一跟而已线补上不就行了。装好EC 再细观察了一遍主板把系统供电加焊一下,看焊得不是很美观。通电,无待机,公共点电压正常啊,没待机,测主供电16PIN 电压正常,8PIN 17PIN无电压,看图纸
13EN 芯片内部自己开启,不需要外部电力开启。判定为芯片本身坏,换之果然不出所料换了正常待机,VREG3 VREG5 3V_PWR 5V_PWR 都正常,按下开关触发电流上去了,0.178 心有点喜悦,上CPU 内存,晕倒!电流一样0.178 心想CPU 电压不出来,拿起万用表测果真其然,CPU电压没有,其它电感电压都有了
测一下VR_EN 先吧,习惯性没有,再往下测测48PIN 3V3 没有,哈哈发现问题,原来是3D3V_S0 5V_S0都没有出来,问题出现在3V  5V转换上面。
找到开启信号的来源,测DCBATOUT19V R119 2PIN也说是Q13 S极只有6.4左右,D0.84V G极有4.4左右着不多啊,分压后是这个电压正常啊,为什么S极就只有6.V .测阻值又正常,测R119 10K也正常。经过分析再测Q122PIN 3.3V 正常。应该就这几个当中其中一个坏了,初步为以为是Q12损坏,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代换了结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Q13坏了还是R119坏了电压过不来啊,直接拆掉Q13 再测有电压19V过来,说明R119肯定没问题,换个Q13吧,还是一样,其实都正常了,阻值也正常难道是传说中的电容漏电,还是D9坏了,先拆了C278再说吧。拿起风枪吹,完事,一上电笑了,电流哗哗的上去了,跳了几下看来亮机了,外接果然不出所料亮机,换了网卡装上,此机终修复。

网友:
不走弯路,高手呀!

网友A:
思路好呀,没有走弯路!不知楼主遇到动桥的还修吗???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修就是快啊!

网友B:
楼主带了几个徒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带了几个徒弟啊

我没有带徒弟,我都还想再去进修一个信号广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好呀,没有走弯路!不知楼主遇到动桥的还修吗???

那情况吧,修的不是很烂说试试吧,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网友:
ENO是开启,基准电压应该不影响芯片工作吧

网友(2015-02-21):
好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