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F6VE系统待机后 激活起来就重启,求助!!

楼主(2014-05-31):
ASUS华硕F6VE
北桥:ACB2PM45  3 _5 E& `2 u& e南桥:AF82801 IBM  显卡:ATI:216-0728018

现象:开机在XP下正常用上网看电影,几小时也没有发现问题。只要你点下待机(不论刚开机还是用了多久)以后 再激活起来就重启(有时后是蓝屏F4)

上电流表试机待机以后电流是0。02A好像关机了一样,碰下键盘就会重开机进系统。(只装主板,内存,硬盘,屏,键盘)
装系统,换硬盘,BIOS恢复出厂,换CPU 换南桥 都没好全一样的现象! 。   大家参考参考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4-6-1 09:22):
f6ve 版本2.1 IO是it8502  我没有找到这个图纸 只找到REV:1.0   1.44M那个图纸

网友:
取消待机不就行了,这种破机器修的你头都大一圈。

网友:
把待机关了不就得了,何必要纠结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问题多,又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待机像是直接进入了S5状态

网友:
你是想让它睡眠,它却直接掉了电

网友:
最少有以下3个可能,第一:你按下睡眠开关,直接复位了3v5v开启信号,电压掉到了待机

网友:
第二,睡眠命令把EC给复位了

网友:
第三,睡眠开关通知南桥要关机,其实是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前两种跟温控掉电差不多,找找

网友:
还有lid信号查查,要是不正常把屏的磁铁拿了

网友:
华硕图纸不好搞,不要待机算了!!

网友:
客户出钱 要把这个问题修好哦.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刚又刷了BIOS 换了IO 也一样, F6VE REV 2.1;图纸确实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