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88维修。。。

楼主(2014-05-31):
V星MS-738来时故障现象:诊断卡跑D1-----EE循环,刷BIOS还是一样。。风枪吹了下北桥跑马正常。。。BGA大刑伺候。。。。ING。。

10分钟后装好测试正常,客户取走。。。
无聊中。。。
下午客户又把机子扛来了,说回去开起玩了下就死机,然后就再开不起了,,你妹妹。。。天气那么热,钱收那么少,上火啊!拆机。。诊断卡上上。。竟然是不跑码了?什么个情况?
基本本上是修笔记本,主板修的少,不是太会,测各个供电正常。。。刷程序。。换U,。。测时钟。。。都是正常的啊。。。问了下修板卡的大师石头哥,说测下PG,测CPU的PG没什么发现,测电源的PG,终于找到尾巴了。。。。

实测1,2脚电压正常,5脚电压0.9,不正常啊。。。翻了仅有的10片台机料板。。一无所获。。。。。怎么办呢,想到修显示器时用到有2.5的1117,,,,哇哈哈,直接把U60拆了,把1117的1脚焊在旁边一个大点的电容地级,,2,3脚接U60的5脚和1脚。。。在5脚哪里加个小电容。。。上电,,跑马卡一路跑了上去,,,,,,,,,不知道这样改稳定吗?。。。。
附上此机子的图纸和BIOS

网友A:
VDDA 2.5就是用1117搞 哈哈  我和你学笔记本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A 2.5就是用1117搞 哈哈  我和你学笔记本如何

VDDA 2.5就是用1117搞???怎样搞??

网友A:
楼主 有没有MS-7519 REV:1.4 P45T-C51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A 2.5就是用1117搞???怎样搞??

有1117输出2,。5V的啊,1117有固定输出1.8的,2.5的。3.3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没有MS-7519 REV:1.4 P45T-C51的图纸

额,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A 2.5就是用1117搞???怎样搞??

AMS1117 2.5,你度娘下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找半天了

网友C:
主板是空着的时候搞下罢了,收费太低了。。。

网友:
楼主发的另外一个是这板子的BIOS吗?  1.0的可以刷吗

网友:
1117有可能会发烫,长时间用下来,可能会烧。

网友(2014-06-30):
引用 网友C:
主板是空着的时候搞下罢了,收费太低了。。。

修主板修同行的肯定不行,要有价格必须要修对电脑什么都不懂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