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5-31):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显示器,被人修过的,结果打开一看,没有电源高压一体板,我想换上通用的一体板,但是机器本身的驱动板没有任何接口定义啊!大神们,谁有电路图,驱动板型号是4H.L1C01.A33.

网友:
去淘宝上去看看

网友:
搜下显示器型号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但是没有接口定义

网友:
搜过了。fp73g,连电路图都找不到

网友:
这显示器驱动板很少见,我手上没有啊

网友:
把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A:
找出驱动板的供电【5V.12V]如果没有12V就更好找了。,给上VGA信号,把灯管单接高压板12V供电,点亮后,在找高压板的接口控制【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驱动板的供电【5V.12V]如果没有12V就更好找了。,给上VGA信号,把灯管单接高压板12V供电,点亮后,在找 ...

5V找到了,GND也找到了,但是12V始终没有找到
现在驱动板上没有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