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开机USB报错,15S自动关机维修USB跳线帽坏

楼主(2014-05-31):
同行送修一块华硕P5G41T主板,说是开机USB报错,显示15S自动关机,心理一想估计又是822排阻的问题,直接换了472旁边的822,然后开机还是一样,看来这次不是这个问题了,没办法老实的测了一下USB数据时钟对地阻值都500正常,上电测了下USB供电,发现两个前置USB供电脚0.2V,而后面USB供电正常,看过论坛贴子有兄弟修到过跳线帽不见也会出现这个报错的,于是测了一下USB跳线脚,发现第一脚有5V,第二脚0.2V,果断换个跳线帽,再测供电5V正常了,开机,不再报错,此板修复。

网友:
你的意思是眺冒坏了,,换个眺冒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跳帽引起USB 15秒报错

网友:
跳线帽问题引起15秒报错,还真第一次看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有好多事跳线反了

网友:
与822排阻挨不着边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眺冒坏了,,换个眺冒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应该都有这问题

网友:
谢谢贡献,,很有用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跳线帽会坏么? 从来没碰到跳线帽坏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有usb过流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帽会坏么? 从来没碰到跳线帽坏的

就是跳线帽坏了啊

网友:
原来没有USB供电也出这个问题。。 华硕的USB出问题都爱出这个毛病

网友:
遇到过2次前置USB损坏,导致15秒报错的。换掉就行了

网友(2014-06-30):
跳线帽问题

网友:
遇到一例也是15秒关机,拔掉前置USB接口正常。

网友(2016-05-11):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