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用30分钟左右关机

楼主(2014-05-31):
联想E40用3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就好像定时一样,铜管是好的,CPU及显卡温度在50度左右,一开机风扇就狂转,硬盘及内存均换了依旧,EC及桥BIOS刷过依旧,温控换了依旧,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掉电,刷了N个BIOS,好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温控问题,要不换ec

网友:
搞了这么多还不行!!期待楼主找到结果并分享供大家学习!!

网友:
温控芯片与CPU之间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说详细些   应该是电路问题  供电

网友:
掉电吧,用波波来波一下

网友:
太复杂的问题了,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昨天刚好修了一台宏基的也是半小时准时掉电,刷了BIOS后就好了 对了我那个版号是LA-7912P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掉电,刷了N个BIOS,好了

能把BIOS发上来就好了,我也刷了几个BIOS了,还是掉电呀

网友:
这个显卡已用风枪吹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刷了后 风扇还是狂转吗  是就刷这个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7038-1-1.html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你用鲁大师测下温度是多高?、这个机器铜管坏了也有好多!要换掉  不过他们大部他是刷BIOS 就OK了、

网友:
楼主换个U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