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3.0 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4-05-31):
             修了几天的二修机ASUS P43JS今天终于修好了!待机3.3V 5V正常,EC VDD有,之前没有找到点位,连BIOS,PCH,EC通通搞过,最后是个排阻的问题RN5801(图1): 这个电阻是RT8206A  PIN13  SUS_PWRGD的上拉电阻,有遇到类似SUS_PWRGD过低的朋友不妨留一下(图2), 要下班了.顺便附上此鸡鸡接近K43SV的点位,实际应该是K43SD的。附上BIOS.有图有真相,期望有用到的朋友加加分!

K43SV 3.0.rar

ASUS K43S.rar

点位

网友:
华硕机最可恨了,经常排阻坏

网友(2014-07-20):
无图都可以修,不错

网友(2014-05-31):
华硕台板822是出名了,可是我怎么没遇到

网友(点评):
你的维修量不够多嘛。。

网友:
华硕的本本,三无啊!不好修!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和BIOS程序资料。

网友:
华硕也不知道怎么滴,现在都不放图纸出来了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可作参考。

网友:
为什么我的是烧了三极管呢?

网友A:
图纸找到了,就差点位图了。。。烦死了。。。还要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找到了,就差点位图了。。。烦死了。。。还要bios

你找到图纸了吗?发出来共享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图纸了吗?发出来共享一下嘛

是一个精简版图纸,根本没作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点位,不对
不是K43SV的

网友:
我找的那个图纸上面有一部分点位截图  但是不带点位信息

网友:
哎,搞个B机器  烦死了,就怕三无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点位,不对
不是K43SV的

我说的是接近K43SV的点位,大同小异,能修好机器就行了

网友:
修过好多台没修好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在触摸板下面容易进水,试过有其它问题的。

网友:
华硕的机。。散热方面做得不错。。

网友(点评):
华硕K40你去看看散热好不发。压力一测试保准马上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