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显示器 LW98一亮即灭

楼主(2014-05-31):
接到了个显示器,19寸清华同方的,外接电源的那种,故障为亮即灭,无背光,指示灯正常,拆开检查了下,首先没往高压板上想,用那种点灯管的套件接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有点大,我一般以带架灯管为基准,带架灯管一般为0.369左右,这个到了0.410,下意识的就认为灯管出问题了,拆了换好灯管。再试,还保护,于是拿那个带架的灯管接上两组(4根)一试,居然有一路不亮,真吐血,看来是应该我找错了故障方向,就慢慢检查了,结果发现直流变换电路开关管出一下电流就没了,查了各种二级管5707,电容,都没有短路现像,唯一怀疑的是放大电路上的四个电阻,打二级体值的话一组全是147,另一组全是359,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包可能坏了

网友:
阻值小的那一组应该坏了,

网友:
断开原来高压板供电,接个通用高压板试试看

网友:
5707和附近的电路要是没开焊的话,把两个高压包交换一下位置焊上,没准你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坏掉了

网友:
第一:如果是外接电源,机子是第一次维修且5 6年了,如果加焊C5707 或者代换无效果的话,可能就是高压线圈内部绝缘漆烧的剥落短路了,导致升压不够,不能点亮灯管保护了,前提是用灯管测试仪4根灯管都完好,第二;只要高压线圈,对应脚位一样,就可以代换的,大的小的 可以通过延长线来代换,省的单独买,只要看电路板:比如1 2 3脚在一起,对应的也找个1 2 3 脚在一起的, 只要脚位对应 就能代换,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液晶,最后是代换高压线圈解决,不知您是否解决了

网友:
这种容易坏

网友:
打二级体值的话一组全是147
这一组有没有拆下来测呀。

网友:
看看高压包有咩有空焊

网友:
测量一下逆变器输出高压端的电阻是否一致,否则就是变压器不良,还有此机的驱动管容易损坏。

网友:
换不亮的那个线圈吧,线圈O了

网友A:
我想也可能是线圈挂了,两个线圈对换一个试试 就明白了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也可能是线圈挂了,两个线圈对换一个试试 就明白了

的确是线圈有问题,我对调一下下面一组亮了。但这种线圈很奇怪,高压输出那组线圈是连在一起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求科普下,为啥高压包输出端不是一正一负的,而是直连的

网友:
输出是高压脉冲电压,灯管不需要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