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QL8MB8EO开机掉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4-05-31):
观察主板上,EC有轻微进水痕迹。处理好后,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486欧,3V5V供电电感450欧,内存供电电感125欧,显卡供电电感2欧,桥供电电感13欧,CPU供电电感18欧,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电源,待机0.010左右,按下开关触发到0.6A左右掉电。用万用表测试发现,桥供电电压为0V,找到供电芯片,发现芯片已经被腐蚀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不在掉电。但电流上到0.9A左右不动了,果断换了一根内存。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内存坏的???

网友:
图纸传上来呀

网友:
QL8是神州的机器吧!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楼主修本小能手啊,不过为什么测测试点电感电阻?跟直接测电压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