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5-31):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台宏基4752说不显示,插可调电源一看,开机电流到0.7掉电,一般掉电都是电压没出来。
   拆机用示波器测各大电感觉正常,接着打所有的转换电路也正常。这时候就没有丝路刚好下班,就放在那里没去搞 。
   第二天上班,就想打一下转换电路的阻值正常不,一查才发现U3604阻值很底。

    直接烧机,发现南桥很烫,上BGA拿下南桥,再测阻值正常,拿个好的南桥做上去,开机显示。

要是在更详细点说明 就不会有下面回帖的疑问了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

网友:
老大请教下是不是打转换电路的S级  阻值在600左右   如果偏低 后面的负载有问题 对不对?

网友:
南桥导致B电压短路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南桥的s0电有问题,呵!经验啊

网友:
一看又是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阻值低 是低到多少了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南桥上面用的5V?

网友A:
5V-s5用的地方很多吧,楼主这样直接烧机,不怕烧坏别的东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5用的地方很多吧,楼主这样直接烧机,不怕烧坏别的东东吗?

S 5  转换成  S 0

网友:
直接烧 不怕其他地方发烫啊  那个电压供电多个地方

网友:
楼主思路好明确

网友:
烧机能解决好多的问题啊!

网友:
SB 的SO电  有问题呀

网友:
第一次见人这样逻辑

网友:
还是师兄牛B   月饼的弟子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有时烧鸡不准,你这个不错

网友:
迅维出来的学员不错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