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求助

楼主(2014-05-31):
有一台长虹LT37630X电视、有蓝灯亮没声。黑屏。经查。各共电都正常。就是高压没有。关机查;单查高压线圈。头断了。找到后接上打上704胶。干后焊在电路板开机一切正常。声图具佳。看了4个小时。交给机主。机主到家就不开机了。那回来在查。板高压振荡块烧了。不知到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能帮忙。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我猜三种可能:1,原高压线圈开焊把高压振荡块累得快不行了,这回就坏了!
2,高压振荡块附近电容容量不够也会这样吧?
3,灯管老化了!
换个高压振荡块再把附近电容换了看看行不?
高压线圈输出端用二极管档量一下看看阻值都一样不?高压线圈匝间短路也会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