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大家看看是咋回事

楼主(2014-05-31):
近来,电脑出的现象很奇怪,开机显示器闪了几下频繁出现显示器牌名,无开机自检有时可以听到系统进入桌面的声音无图像,换了相近的显卡又很正常,过了几天故障依旧,太伤脑筋了,不知是那里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本人qq 1609567069,欢迎指教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故障可能性大,确定显卡是好的后,查显卡供电,显卡插槽,显卡附近排容以及北桥,一步步来

网友:
把显卡装其他电脑上去试试?

网友:
把显卡装其他电脑上去试试

网友:
我试一试吧,主要是没有第二台电脑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修好了,原因是显示器坏了,拆开一看电容鼓包了五个,显示器打开可是个技术活啊,螺丝拆掉了硬是拆不下来,最后费了我1个多小时,我的是海尔显示器润眼的那种,有一层玻璃,稍不注意玻璃就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换个显示器来看,显卡插槽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判断正确,谢谢你

网友:
感觉你的显示器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