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主板哪个好点

楼主(2014-05-31):
小小白请教
技嘉 GA-G31M-ES2C主板
V星G31TMP21主板  这两款主板哪个好点

网友:
好像多大区别啊  E4600  E3200

网友:
上哪个u好啊?

网友:
百度一下,板子的参数呵呵。

网友:
依我看,还是选择技嘉

网友:
看了看没区别  手里有两u3200  4600是不是用4600比较好

网友A:
4600?不am246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00?不am24600吧

E4600   E3200

网友:
芯片一样应该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