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86 820-2915-B BIOS I7 ATI独显

楼主(2014-05-31):
APPLE A1286 820-2915-B BIOS 刷机测试100%OK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程序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刷好了一个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什么故障修好的?我这里碰到一个进不去苹果系统 能进win7 进入win7 之后会出现蓝白相间的竖条 如果去掉显卡驱动就不会故障  ,怀疑是显卡问题 但是这个机器送修的时候就是为了装苹果系统 后来装了系统之后结果有主板密码被锁了 没办法 只能刷bios  刷了之后就发现不能安装苹果系统了(原来是苹果系统 亲眼所见)不能装苹果系统 我就装win7吧 结果win7 就出现蓝屏状态 ,我起初怀疑是bios版本不对,又刷了楼主的bios 好像还是不行 希望楼主有空的时候解答一下 说说你的经验

网友(点评):
BIOS 能传一份给我吗 我下载解压不了 提示文件1损坏 谢谢 我QQ3974840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什么故障修好的?我这里碰到一个进不去苹果系统 能进win7 进入win7 之后会出现蓝白相间的竖条 如 ...

我的好像是花屏吧,换了显卡后白屏不引导了,然后又刷了BIOS,就能引导进WIN7了,没装苹果系统试,客户只用 WIN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是花屏吧,换了显卡后白屏不引导了,然后又刷了BIOS,就能引导进WIN7了,没装苹果系统试,客户只 ...

晕死 我的也是花屏 我的原来都是能进苹果系统的 后来有固件密码 没办法后来只能刷bios 刷了之后 也是不能引导苹果系统了 然后现在就连苹果系统都不能安装了 无奈之下安装了win7系统  但是装了win7之后就出现不定时蓝屏了……去掉显卡驱动就不蓝屏 但是苹果系统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安装 这台电脑我之前还装过一次苹果系统呢 哎……是不是和固件里面的机器序列号有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死 我的也是花屏 我的原来都是能进苹果系统的 后来有固件密码 没办法后来只能刷bios 刷了之后 也是不能 ...

这机器不用考虑了,先换个显卡再说吧。显卡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用考虑了,先换个显卡再说吧。显卡容易挂

好的 谢谢  我定了两个显卡 还没到 周一上班先加焊一下  我也很想搞懂为什么不能安装苹果系统了 难道是因为显卡有问题 导致不能安装苹果系统了?纠结的机器

网友A:
对了 你之前换的显卡型号是不是216-0810005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你之前换的显卡型号是不是216-0810005这个??

是的,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A(2014-07-01):
目前我手里没有显卡 加焊了一次 没有作用 还是那样子 哎……我想还是等显卡到了直接换一个试试 如果我换了显卡 还是一样的故障 是不是就可以怀疑bios了?因为这个机器  1没进水 2 没摔过 3 没修过 4 我亲眼看到苹果系统正常的 而且我亲手装了一次苹果系统 5 我装好了苹果系统之后 连接好网络 突然被锁死 6 只能刷bios来解锁 7解锁之后 不能引导原来的苹果系统,8只能装系统了 这时候发现 不能引导U盘 10.7的 10.8的 10.9的 都试过 不能引导 9 最后没办法 只能装win7  win7装好之后出现不定时蓝屏  我装的是原装的驱动 卸载了显卡驱动之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win7 不会蓝屏 但是屏幕显示偶尔会有虚影 是字体旁边有虚虚的影子 不严重 前后测试了好几个驱动都是不行,10 发现不定时蓝屏之后  我第一个刷的是你的这个bios 后来我又刷了3个bios 都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是要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手里没有显卡 加焊了一次 没有作用 还是那样子 哎……我想还是等显卡到了直接换一个试试 如果我换了 ...

显卡型号跟我一样,板号一样,我可以肯定BIOS没错,你还是找别 的原因吧。显卡这机器容易坏。显卡坏也不能引导系统,苹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显卡型号跟我一样,板号一样,我可以肯定BIOS没错,你还是找别 的原因吧。显卡这机器容易坏。显卡坏也不 ...

上次修个1370不能引导系统,PCH坏,换了就好了,碰到过

网友(点评):
A1286 BIOS 能传一份给我吗 我下载解压不了 提示文件1损坏 谢谢 我QQ3974840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个1370不能引导系统,PCH坏,换了就好了,碰到过

好的  谢谢你了 我今天前几天定的显卡 今天定的料板 等都到了 先换显卡试试吧  我加焊的显卡 感觉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结果加焊之后 真的是没有作用

网友:
楼主 我太悲催了  !!!刚刚换完了显卡 还是一样的蓝屏 完蛋了 这机器估计是被苹果公司锁定主板的序列号了 这是我个人感觉的  锁定了序列号 可能不是同样序列号的bios 就不能正确识别 这是我碰到的第二个 刷了bios之后就不能引导苹果系统  也不能安装苹果系统的机器  不过这个是第一个装了win7 进系统蓝屏的 显卡驱动不装 就不蓝屏 疯了疯了疯了……求救啊版主 刚刚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 涛声依旧

网友A:
版主 我把有锁的bios发给你 能帮我把密码找出来不?具体酬劳咱俩QQ聊 89933307 拜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 我把有锁的bios发给你 能帮我把密码找出来不?具体酬劳咱俩QQ聊 89933307 拜托

这个不会,你另求高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你另求高手吧

好的 还是感谢你给我的思路

网友:
我下载了N次·怎么都试无法解压成功·给我传一份行吗·QQ44343232
我也用好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着用呢··在线吗···哥们··麻烦给我发一份好嘛··真的无法解压··

你再试试 看吧,肯定能解压的,要两份一起下载

网友:
我也是解压错误 麻烦给我一份 QQ397484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