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适配器不充电,可调电源能充

楼主(2014-05-31):
接了一台海尔C600机器,充电灯亮,系统里也显示正在充电,可电量就是不往上升,接上可调电源却能充进去,一连订了两个电源回来都充不上,然后又换了块电池也不能充,请问这100%是电源问题吗,我现在都有点不相信自己了,再弄下去又要出运费,特来发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奇怪,楼主可以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太大,功率是不是足够。隔离管换换试试。

网友B:
换个电流大点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流大点的适配器!

正好手头有个联想Z485的20V/4。5A的适配器,换上也不能使(C600是20V/3.2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奇怪,楼主可以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太大,功率是不是足够。隔离管换换试试。

1、电源纹波怎么看?
2、电压倒是正常,只是电流怎么看,整机用多少电流才用输出多少电流的?
3、可调电源都能充电了,还和隔离管有关系?

网友:
充电的时候电流表跑多少

网友:
新问题,期待答案,可调电源都能冲的进 适配器不行?有没有看可调电源充电时候的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对比量一下可调电源和适配器的电压。

网友:
换大的换大的 借I个

网友:
关机让机器充电充一会,看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