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是否支持广电网远程监控

楼主(2014-06-01):
       如题,我用的是海康DS-7804HW-SNH四路硬盘录像机,已经接上广播电视网络。我通过TP-LINK R406路由端口映射方式,设置远程监控。局域网内已经可以访问,但远程访问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手机都失败。
    请问,海康这个型号是否支持广电网的远程监控,如果支持,请问该如何设置?如果不支持,在不更换网络的情况下,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
    问题的关键是:广电网络是否支持远程监控???

网友:
好像记得那路由器要开花生壳 代理软件,注册一个域名才能远程监控,海康的算是优等的了,一般只有有LAN口,就都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具体方法 那使用说明应该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
没申请域名吧

网友:
路由器做好端口映射   录像机网络接通   录像机网络设置里有个域名的  设置好就能访问了  不需要花生壳域名    不过我个人觉得广电网络 估计很慢

网友:
目前新的海康录像机,有内置萤石云,可以穿透。 支持远程。

网友:
海康威视有两种远程方式,1  手机上安装视频7(现在更名为萤石云) 2 手机上安装CH-iVMS-4500,
需要到www.hik-online.com注册序列号
第二种远程方式 只支持一级路由,但是否支持广电网络我不清楚,我认为在网络好的情况下应该是支持的,楼主可以看下www.hik-online.com里获取的IP地址和路由器的外网IP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