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易美逊G2263WL显示器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01):
昨天有一客户取一台易美逊G2263WL显示器说半小时后自动关机,经测试开机都正常,大约3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然后新按开机键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另外关机后用表可以测到开关上的3.2V的电压,更换过驱动板上的1117,请 高手给个思路
不开机

网友:
按键换过吗?主芯片补焊或换个主芯片!驱动板重刷mcu程序!慢慢来,祝你成功!

网友:
看看按键或者上面的电容导致的问题

网友:
由于我也是新手小白,我可以给你提几个建议 你去试试 看看行么 首先看滤波电容 没鼓包也的换 470UF 25V或者 1000UV 25V的 全部都换掉,你试试,你看看能好吗?昨天我就是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半小时一灭,

网友:
然后就是,你在看下,你从驱动板到按键板的 供电 看看多少V 低不低

网友:
还有就是 检测从电源板到驱动板的供电都测清楚

网友:
测按键板上的按键 电压偏低的按键换掉

网友:
这应该刷MCU程序看看吧

网友:
更换驱动板修好了,程序刷过了还是不行,我想应该是二极管漏电造成的

网友:
驱动板坏了啊 有时候刷程序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