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检修测试

楼主(2014-06-01):
带电测场效应管,上管应该有12V,控制极有高电平,右脚有1.5V左右。下管控制极有高电平(一般小于上管控制极)如测试短路,则应该取下电容,电感,场效应管排查。导致短路原件一般有CPU,北桥,场效应管上管,下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差不多 就这么搞。。。。。。。。。。。。

网友:
我测试过一个主板,CPU供电的部分是正常,但是离时钟芯片很近的地方有一个管子,12V和3.3V,有时是正常的,有时是8V和2.8伏,不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