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LE19C3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4-06-01):
今天接个长城LE19C3显示器开机测试通电后亮一会就黑屏了。拆机检测了一番,发现是高压部分有问题,是个高压电源一体板,为了省事想干脆弄个通用的四灯高压条该上去,可是这个板子的12V电压不知道在哪接,我给上个图,刚上帮我看下,谢谢哦

请问这个板的主控ic是什么型号
大哥 你的万用表 是个摆设吗?一量就知道了 实在不行 看电容 1000 25V 的 正极一般就是了

网友:
靠近高压包部分的 就是12V供电

网友A:
就是那3个待在一块的,接那个高的 接正极就是 12V  负极是地  然后 在接个ON/OFF信号就算完成

网友B:
这种原因首先要排除灯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原因首先要排除灯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他问的是 12V从那接...

网友B:
通用高压板的接法VIN  EN   DIM    GND  首先找到供电排线。旁边标有5V  GND    EN    DIM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高压板的接法VIN  EN   DIM    GND  首先找到供电排线。旁边标有5V  GND    EN    DIM  12V

哥啊 你乃神人也啊,我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原因首先要排除灯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灯管测试过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测试过了,没坏

12V 已经告诉你了,看第一个回复

网友:
连接电源板与驱动板的那个排线上用测量,插上220V的电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3个待在一块的,接那个高的 接正极就是 12V  负极是地  然后 在接个ON/OFF信号就算完成

你好。能帮我截个图做个记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帮我截个图做个记号吗

高压包你知道是那个不  就是那2个长方形的  方方正正 的那个,他的旁边不是有3个电容吗 看大小像是 一个1000UF 25V的  2个 470UF  25V的

网友:
电圈下面不是有25V的电容么,它就是变压下来的滤波电容,那有2V的

网友:
你接高压板之后  原来高压部分哪个十二V供电你知道从哪里断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帮我截个图做个记号吗

哥们,你把第一个图片再重新找个相机照个清晰点的!我们帮你做记号!OK?

网友:
你通电,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美女发过我帮你修修了好了

网友:
两个电感其中一个就是12V呀,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难倒你没万用表?

网友:
这样做维修好可怕

网友:
用万能表量,最后接靠近电杆的地方,省的以后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一个 开机过一会黑屏 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啊。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就不就成了吗,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原因首先要排除灯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人家问12V从哪里接呢。。。。没问你这个

网友:
lz 妳的问题 解决没有啊 ,也不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