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急急急 hp 显示器开机一会黑屏一下有亮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1):
hp 2311f 显示器开机一会黑屏一下有亮了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急急急

网友:
检修思路,暗平时用手电筒照屏幕,如有像,表示问题在灯光部分  查高压板工作条件与灯管有无正常

网友: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是不是有问题   再看看按键

网友:
现在我拷机的这个显示器就是这毛病 换掉 滤波电容 1000UF 25V  或者 470UF 25V的  全部换掉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电源接触不良啊。

网友A:
把按键拔掉再点点试试!黑屏的时候电源灯会黑吗?
还有可能是电容的事儿吧?拆开看看一次电源大电容有没有漏液,或者把二次电源的电容都换了{不鼓也有可能坏}!
如果黑屏的时候驱动板触发高压版的电压没了,就是驱动板的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按键板来看,有可能是按键漏电导致反复黑屏

试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电源板没问题的话,还是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拔掉再点点试试!黑屏的时候电源灯会黑吗?
还有可能是电容的事儿吧?拆开看看一次电源大电容有没有 ...

是直接关机了 在开的

网友:
不插LED灯不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拔掉再点点试试!黑屏的时候电源灯会黑吗?
还有可能是电容的事儿吧?拆开看看一次电源大电容有没有 ...

我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  只是有一个没换  是33uF 160V的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  只是有一个没换  是33uF 160V的没换了

33uF 160V是哪部分的!咋没见过呢?黑屏的时候驱动板触发高压版的电压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关机了 在开的

就是反复重启呗?把按键拔下来试试!

网友:
根据版主提供的条件可以判断不是按键漏电,因为按键拔掉故障还存在;也可以判断不是高压保护,因为高压保护之后背光灯不会再重新启动;
故障原因有可能是功率不足引起的,版主可以看看300V电容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先换开关管,还不行就检测电压反馈回路,一般是光耦和431,没看到电路图也不知有没有这两个原件。

网友:
补上主板图片

网友D:
建议楼主换个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换个高压条

没有啊

网友:
灯管好的吗   还有高压板

网友:
灯管 高压条

网友D:
led屏都有的   你不知道啊

网友:
建议主要检查下高压板

网友:
先测灯管,如没有问题,,一般改通用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灯管没有东西试

网友:
现在我不插灯管也黑屏了

网友:
现在黑屏了之后不重启了 电压一直在0.20V以内跳  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屏都有的   你不知道啊

没有LED的屏啊

网友:
这个得一步步来    排除 灯管  高压    最后 驱动板了

网友E:
见到这种现象直奔按键板,开关连键啊!换过不好再说,可能性超大。如果是高压灯管就不会再次点亮了

网友:
LED灯性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到这种现象直奔按键板,开关连键啊!换过不好再说,可能性超大。如果是高压灯管就不会再次点亮了

我把开关取了一样啊

网友(2014-07-24):
建议改通用高压板试一下   应该是高压板  大多数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