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LP133X3屏幕接口参数

楼主(2014-06-01):
如题,点屏没有接口参数特求助各位。

网友:
只是知道20针单6的。1.2VCC 3.4GND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标准的单6接口

网友:
接口定义,,,

网友:
非标的5.6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版上的LVDS屏线,插上去就行了

如果是通用的我就不必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