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开机风扇转一下 维修

楼主(2014-06-01):
映泰G41D3 开机风扇转一下 ,测量ATX 插线绿线已经0V 刚插电源是5V  证明已经开机但是转一下就停,肯定保护了,查找主板发现Q33短路了换掉,开机不在保护,但不跑吗 测时钟也没供电 怎么这多问题,差找Q20 Q18管子发现Q18c级0V B级0.71V  肯定不正常,仔细看了看板子发现U6拆掉了,查图纸FP6321A 可以用RT9214代换 ,换上跑马正常。图纸在论坛有 。感谢发图纸的朋友。

网友:
SB_PROCHOT#是什么信号

网友:
台式主板 现在 好像换的比较多,修的话容易不稳定。

网友:
开机线路短路

网友:
9214坏得多

网友:
上家可恶,技术差搞不好,还拆了件不补

网友:
这个IC是被人拆了吗?还是自己掉了。。

网友(2014-07-14):
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一修的水平太次了!!!

网友:
短路后连供电IC也一起烧坏了。。

网友:
短路后连供电IC也一起坏

网友:
SB_PROCHOT#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也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4-08-25):
新手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