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笔记本 CPU供电不出

楼主(2014-06-01):
供电IC ISL6266    供电5V正常 芯片开启信号4.75 V正常    VID线也正常  BOOT1 和BOOT2 4.75V  还是没有电压输出,高低管拆下来测试正常,换过了也一样。换了ISL6266 还是不输出 电压,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后面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查一下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你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如果没有反应那就是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上下馆子都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