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4042 不触发

楼主(2014-06-01):
3v 5v有  说说EC926QF CO   供电vcc AVCC 每个脚都有3.3V 时钟 晶振 一个脚是1.64 一个脚是1.28 有压差  复位ECRST 3.3v ACIN 3V       LID 3v  RSMRST没电 PWRBTN_OUT#这个脚有3.3V 不跳变 EC换了3个这个脚就是不跳变  求大神看还有什么脚需要查

网友:
查查南桥待机RSMRST 是南桥待机好信号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上面二个都是灌水误导的,不要相信他二个,

网友A:
刷BIOS,不行拆了南桥试试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行拆了南桥试试有没有跳变。

换了BIOS,搞桥工程有点大吧,

网友B:
RSMRST没电        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没电        肯定不正常了

怎么修啊,图纸都上传了!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正常没有,      再把RSMRST这个角翘起来看看电压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