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4N68小维修一列

楼主(2014-06-01):
板号:M4N68T LE V2 REV.1.00
故障:上电档内存跑D3
维修:档D3一般是内存不过,首先仔细瞄了一下内存附近有无烧断线(个人习惯),接着测内存插槽关键测试点:主供电1.5V,负载供电:0.75V,SPD:3.3V,基准电压:0.75V. 供电全有了怎么还档D3了,在细细思考一下,想起上次老徐
技嘉EP43-DS3 CI掉电维修一列,接着打下时钟跟数据线:发现238跟118脚都不正常一个0.8一个1.3,打开点位图

发现时钟跟数据跟这个RN201排阻相连,在板上找到了这个电阻(因为华硕排阻爱坏,呵呵)

测其一端为3.3另外一端不正常,直接换掉这个电阻,OK正常跑码

今天修一块你这样板子,不跑码,

网友:
学的不错啊,这么快就开始修板了,佩服佩服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时仲和复位都没有,但是从板后看没有上拉的NR,而是直接跑到U里面去了。结果就放在一边。现在有了这个例子,应该可以修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学习了

网友:
怎么不把这板地点位图传上来啊,共享下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经验。

网友:
看来楼主在迅维学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
你是打值发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值发现的吗

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到迅维去学修主板,修好一张板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有时间可以来基地学习

网友C:
资料挺全乎啊。。。哪弄的
    从实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挺全乎啊。。。哪弄的
    从实招来

作为实地学员,这个图纸你没有?

网友:
有点位图没有图纸

网友D:
这是华硕的通病都给你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华硕的通病都给你遇到了。。。

呵呵,走运...

网友:
华硕的不是点位图,哪来的图纸啊。。。我也是点位图啊。。。

网友:
这种漏都能让你拣着!

网友:
不错 ,822有出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给力 帮给顶一个哈

网友:
虽然是通病,淡LZ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E:
哈哈啊,又快又准,不错

网友F:
楼主在迅维毕业了,还是还在迅维正在学呢

网友:
nb都在人间啊

网友:
内存的几个关键测试点:VDD VTT SPD REF RESET测电压 SMBUSDAT SMBUSCLK怎么测,波形如何

网友G:
楼主思路不错哦~~~内存的工作条件被你测完了~~呵呵~~最终发现问题~~那个正常时3.3V对吗~~你没测下是不是排阻阻值变大了导致的啊~~还是空焊了导致的

网友H:
CPU供电波形不稳一般是什么问题?上下管换了,供电芯片有可能么?波形不稳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时钟和数据线查到排阻,不错

网友:
如果阻值不正常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出

网友:
学到了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是的 822排阻  出现没有复位

网友:
只能说实地学的真心不错  空了 我也去学学

网友:
能把点位图传上来就好了

网友I:
ASUS还找的到点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迅维毕业了,还是还在迅维正在学呢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ASUS还找的到点位呀。。

作为实力学员,老师的资料你没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波形不稳一般是什么问题?上下管换了,供电芯片有可能么?波形不稳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看下电容。。

网友:
通病了  这个 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不错哦~~~内存的工作条件被你测完了~~呵呵~~最终发现问题~~那个正常时3.3V对吗~~你没测下 ...

空焊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啊,又快又准,不错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

网友F:
又一牛人在迅维成长

网友:
点位图呢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H:
330电容也挨个换过了,还看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330电容也挨个换过了,还看什么电容?

都全干完了,只能试着干芯片了。。。 你这块板也够折腾的了。。

网友:
看过,学习借鉴用。

网友J:
822给人带了极大地利润  呵呵

网友:
学习理论就是好,挺快的。

网友K:
有一台PWRBTN电压低在查找当中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漂亮的维修过程。

网友:
基地资料齐全啊 好想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一台PWRBTN电压低在查找当中

把这个脚翘起测一下咋。。。

网友:
引用 网友J:
822给人带了极大地利润  呵呵

这个不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一牛人在迅维成长

还在小小白阶段。。

网友L:
你们的点位图从哪儿弄来的

网友:
好贴啊,学习了,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们的点位图从哪儿弄来的

老师那里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