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师兄的思路 联想v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4-06-01):
此机器开始待机0.16安,但是按开机键电流还能上到1.5几安,此时集显电压VCC_GFXCORE没有产生,是pu4401 上mos管烧了,换了后电流上到1.5几安然后5安大短路,周围的330电容烧了好几个,最后cpu供电芯片ncp6131也烧了,然后全换了,现在开机0.3几安,没有VCC_CORE和VCC_GFXCORE,pch hm65换过,cpu是好的,请各路高手指点思路···

版号la47mb 10250-2

网友A:
看看二级共电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二级共电有没

兄弟你说的二级供电很多啊,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在CPU供电IC和铁管子之间有个三个小小的黑色方块 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PU供电IC和铁管子之间有个三个小小的黑色方块 查查

开机后查过了pu4311,1 2 3 4脚电压都正常,5脚电压正常,但是8脚没有电压

网友:
师兄 bios之前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烧坏的哪一组的供电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还有电没转换出来,估计还有坏的芯片或者转换元件你没找到.......慢慢测吧!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这个很难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了这个,刚开始大段路,修好以后现在没有cpu供电,正在发愁

网友C:
上次我也是,,刚开始大段路,修好以后现在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也是,,刚开始大段路,修好以后现在没有cpu供电

把管子全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