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短接绿线没反映,风扇不转。AZ7500BP 4脚电压3.3V算正常?

楼主(2014-06-01):
一电源短接绿线没反映,风扇不转。紫线5V,绿线3.3V。那AZ7500BP 4脚电压3.3V算正常?

网友(点评):
后级保护,查看是否短路或者电压监控二极管或电阻变值或损坏

网友(点评):
后级整流二极管短路炸裂,或者电容炸裂

网友:
貌似不算正常

网友:
接下来再查哪?

网友:
客户抱来主机时说开机时听到砰一声,应该是电源里的响声,因为换了一个新电源主机没事了,但是电源里也没看出哪烧了?

网友:
看看坚强自学电源维修视频教程再修

网友:
4脚电压要低电平才会启动,3。3V明显不会启动,当然风扇不转了。

网友:
楼主还修电源啊。。

网友:
先确定电解电容是否正常再说吧。(鼓包、漏液、容量降低等)

网友:
短接后7500b的4脚电压有没有拉低呀。

网友:
拉低了,我说的是待机电压。

网友(点评):
把待机5v接10欧姆电阻,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常